技嘉 GA-8IR533 不开机!

楼主(2008-09-05):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标为 U12

图片中显示的白色的 是 烧坏的地方

网友:
小5角芯片吗,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小东西,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帮你顶一下

网友:
是6角的 。。。...不是5角

网友:
应该是一个场管................................

网友:
应该是7313,也许还有别的叫法,但是就是转换电压的一个管子.

网友:
你的图片太模糊,看不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拆下来,接通ATX电源测一下电压就知道了。
它有一个脚是连到电源的5VSB,还有一个脚连到3VSB产生电路的,找到这两个点,连上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起开关的的作用吗?你的意思直接连上就可以,指的是哪里和哪里连?

网友:
楼主还是直接换个相同型号的上去吧,免得直接连上又把其他东西烧掉了啊,得不偿失啊,

网友:
这个还是不好说呀,最好还是看清楚型号,那就好办多了,

网友:
这是一个芝麻管  6脚   笔记本主板中很常见   再就是GA 的台式机板卡上 触发电路中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N沟通的MOS管    基中4个脚是相连的 量一下就知道了。只要定义相同 大部分都可以代换  看型号也没什么用      借贴问一下。   8IR533我也有一块 此板在内存槽的附近有一个LED灯在待机状态下亮  触发后此灯灭 好像是那里有短路   又查不出来  此板有几处腐蚀没思路 一直把此板好好保存着

网友:
此芯片第一脚接5VSB,第二三四五脚输出5VSB,第六脚为控制极,通往旁边的LM393.
它烧坏了的话,先查一下第二三四五脚(也就是它的输出极)对地短路了没有,若是短路,就是南桥坏.
要是不对地短路,那么就把这个芯片拆掉,将其输入输出脚用锡连起来(也就是将第一脚与第二三四五中的任一脚连起来).

网友:
这是一个MOS管来的 转出3VSB用的 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吧

网友:
首先,那个IC的标识不是U12,而是U42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是一个场管!!!!!!!!!

网友:
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
我帮你查阅了下相关的技嘉845主板实物

型号为GA-8IE800的板子的这个位置上的管子为“6422”
而在GA-IE2003的板子的这个位置上,为“430AX”或“43DAX”
而在GA-IE2004板子的这个位置上,为“6421”

都是6个脚的,你自己参考一下吧

网友:
收藏了...哈哈 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这是一个6脚芝麻管  电压转换作用

网友(2009-05-30):
郁闷了,我接上20针电源能开机,加上24针电源不来电了,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支持15楼的
那就是一个5VSB转5VDUAL的管子
主要故障是不上电!!

网友:
我也有一块技嘉的板子没有修好,南桥总是发烫,做了南桥,好了一会,又故障重现。唉!难呀!

网友(2009-08-27):
这个元件是:2COU

网友(2010-02-10):
今天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