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9-05):
故障主板型号:ECS G31
故障现象:       加不上电
分析思路:      不触发,先看外观,确定不是外观引起。量24PIN及CPU供电线路有无短路及阻值偏低。经检查OK.看复位图上电流程。查所关联设备。重点I/O及南桥。判定各IC正常工作的条件是否満足。在测I/O时,发现BAT电压只有0.2V,正常为3V。量测电池电压正常。拔掉跳帽量BAT一端。电压为3 V左右。插上后为电压拉低。由于跳帽另一端,同时连南桥及I/O。进行断开测量。将I/O BAT 脚断开。量测跳帽连南桥一端的电压。量测后正常。判I/O不良。更换I/O。主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