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690上电断电

楼主(2008-09-05):
不插小4PIN,可以加上电。插小4PIN,上CPU会上电2秒后自动断电。不上CPU插上小4PIN,不断电。量小4PIN12V对地二极体值与好板比较相差不大。我想有各种可能,各位看看哪种可能性大。还是有其他原因。

1.PWM芯片的输入电压对地虚短。
2.CPU插槽引起的故障。
3.PWM芯片本体不良。

   PWM电路过、过流保护检测环节出现误差,导致PWM电路误动作
       THERMTRIP#信号异常:CPU温度检测信号。U座连接到SB,CPU温度过高时被拉低,从而由SB切断整板供电。如此信号开路或者短路,SB将认为CPU发出过热保护信号,就会切断整板供电。
(不知道如何测量该信号。)

网友:
会不会座子坏了啊,换个CPU试哈

网友:
换个PWM芯片试试.....

网友:
首先确定VCPRE输出短路否
测量一下电感处对地电阻

另外还有测一下上管的D S极、短路没有

网友:
上假负载来检测看有无断电如还是断多半PWM IC或MOS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测啦!!

MOS管的D,S极都测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