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技嘉主板键盘鼠标问题。

楼主(2008-09-05):
一块845技嘉主板第一次开机键盘鼠标正常了一分钟就失灵死机一样.再开机就找不到键盘鼠标了.我换io也查了键盘下的电容.打地阻也正常.不知道再怎么查了.
技嘉主板

网友:
重点检查 io 到键盘口的 电容电阻

网友:
你确定都查了,就是南桥的原因了。

网友:
我和LZ 有同父异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4209-1-1.htm
我发的问题帖

网友A(2008-10-21):
你可以去掉旁边的电容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没修好.电容折,IO换,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