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05):
一块主板 VC37 上CPU 能开机,但测试卡显示FF,测CPU主供电0V,但换用假负载后,开机,CPU主供电正常1。73V(478脚),请问各位朋友这是什么问题?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

电源芯片用的是  hip 6301 和 6602(478脚cpu)

网友:
把你原来的CPU重换一个试下!!!!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坏了吧,也可能是CPU座空焊

网友:
装上CPU,上电,测量VID电压
如果VID不正常,检查U座子.是否虚焊或扩孔

如果VID正常
将PWM IC 场管依次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