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AD阻值都能判定什么有问题呢?

楼主(2008-09-05):
那么AD的阻值相差多少,都是能判定什么坏了呢?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谢谢!!
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也想听一下师傅的教导。

网友:
能判断设备接口与南北桥之间是不是断路或是桥是不是虚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