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gv-mx不触发

楼主(2008-09-05):
灯座强行通电可以亮灯,可以复位,我感觉就是不能触发,该怎么修啊?

网友:
我先试一下强行能不能跑数。
试了,C0,灯座上显示有一个INIT的灯不亮。

网友:
复位灯也不怎么亮,但是有复位。可能是灯的问题。

网友:
不能触发,看开机电路,和CMOS电路.一般是这样子的

网友:
先检修开机电路!!!!!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修开机电路哇,我是新手,只会换一些3055,9916,5503什么的,有位大歌说,这些管都可以用7003代替的,功率大,不容易坏。

网友:
那位大哥说主板上就是些场效应管,和二极管,就没有三极管,

网友: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不通电,强行通电跑C0,电压感觉天常。。CMOS跳冒有3V电压,感觉时钟芯片有点温度。但也不是很高,其它都没什么温度。。。是不是时钟芯片引起不触发?

网友:
ICS UJ761050
      950209CF
也没有相同的型号,有块P3板上有个9502112的,差几个数字,不知能不能代,昨天用9238代一个9438,把主板烧掉了。晕死了。早上退了。

网友:
新手区有修不上电的专题帖
自己先去看看吧

网友:
。。谢谢了。。。。。。。。
我就会换三级管,,换完了就不知道咋办了。。。新手都是像我这样吧。

特别怕没复位,没CPU电压,不触发。一点眉目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