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L不触发

楼主(2008-09-05):
联想旭日410L    加电不触发  很多电容短路3V5V 电感对地都短.
用过外加电压法5V加到短路的地方.北桥和南桥都热 不知道这种办法能找到那的坏件不?.电感取下也短.取 下了很多的电容没有找到坏的..还是短.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新来的不太清楚  学习学习

网友:
先把短路的电容一个个的取下!!!!

网友:
取下了。也是短
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新来的,学习学习,希望前辈支持

网友:
高手还没有出现吗

网友:
你这问题基本上也不太有人能回答的了,你上面短路的器件太多,先把短路的器件排除完了再接着整吧

网友:
高手没有出现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加的电压太高了    烧的板子起热   了     你要限制一下电流啊      漫漫来      尽心尽力  会成功的

网友:
像你这样:南北桥都烫的话:那就没修的了:肯定烫手的地方都挂了。而且可以还有地方坏的:看你好像还是新手所以像这大工作量的你就别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鼓力我还得不断学习.

网友:
把南桥取下再说,看3V5V阻值能否上来,北桥不一定坏了。

网友:
这种只有慢慢取,知道不短路为止。

网友:
一般3.3V和5V不会直接上南北桥的,看看PWM芯片和相应的场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笔记本CPU后面的电容阻值为60左右,正常吗

笔记本CPU后面的电容阻值为60左右,正常吗,在下为新手,收到一富士通6120na先能开机但进系统死机,后来拆了几次后,一插电过三秒就自动切断电源指示,用蜂鸣档测CPU后面电容都“嘀嘀”叫啊,请问正常吗。。。。
急,在线等。。。

网友:
慢慢查吧,先把3V/5V的供电电路短路的查出来换掉.再看负载有没有短路,有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