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打火

楼主(2008-09-05):
看不见具体打火位置,但听到高压包管脚附近都有嗞嗞声,怎么判断打火位置和原因?

最后更换高压包,机器修好

网友:
打火的情况可以用耳朵和眼睛精确到几厘米之间,然后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用支长点的~~锣丝刀~~慢慢靠近~~如接近打火位置~~将会有拖弧的现象~~那就是打火点啦~~

记住哦~~光线要暗~~暗啦~就看得清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点亮了,但是伴随着滋滋声,耳朵听,眼睛看都很难找出问题,大概估计了下,然后换掉估计的高压包,换上好的还是这样,真是头大了。前面两位说的,我会再好好操作下,不知道还有哪位有更好的办法查出发滋滋声的地方!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点亮了,但是伴随着滋滋声,耳朵听,眼睛看都很难找出问题,大概估计了下,然后换掉估计的高压包,换上好的还是这样,真是头大了。前面两位说的,我会再好好操作下,不知道还有哪位有更好的办法查出 ...

你换新的~~不是电源电压高的话~~一般就是~高压帽那里啦

网友:
遇到过对支架打火的高压包,包体击穿了一个孔,我的处理方法:耗开打火部分的外壳,见到白色的内层,用小刀对黑色的部分挖,当然很硬,也挖不了多少.然后用704胶封好,一定要大面积,多上几次胶,几个小时干后,再用哥俩好补在704胶的外面.一彩显高压包经这样处理后已用一年多没事.

网友:
电压高的话是不是会保护呢?为什么没发挥作用?

网友:
我的也是一个呀!整台显示器都有高压呀!高压嘴还打的啪啪响。放在地下就对地打火。

网友:
显像管地线没接好

网友:
在黑暗的房间里开机观查,应该很好观查到打火点的!

网友:
仔细看,一般是高压引线的出口处,还有高压线上靠近地线比较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