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楼主(2008-09-05):
7520,6300芯片组,用的是MT47H的128M内存颗粒,
用 Phoenix的80卡,仿真时跑到如下 F3 处
。。。。。。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70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71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72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73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74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99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9F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B8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B9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BA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F3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F3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F3
The Current Value at 80 port is F3

供电和复位信号都正常,就是过不去,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本来不是内存的问题?
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电容引起时钟衰减

网友:
哪个位置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时钟晶振的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