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不??我想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9-05):
我的CRT显示器是TCL M1766F
现在我发现保险丝旁的线圈外面的皮烧掉了。。导至显示器画面抖动
我想把他换掉,不知道怎么替换???
有知道的吗??
显示器

网友:
可以从坏的ATX电源中取,也可能从旧的显示器中拆.要不去掉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去??我已经把它拿下来了。。然后呢??

网友:
我找了主机上的电源好像没有。。

网友:
不能去掉,这是抗干扰线圈,可从坏板上拆个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坏板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个抗干扰线圈,换了。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就用导线直接连接,注意不要接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导线了。。换了屏幕还是在抖,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感烧了。我用导线代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