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试339的4、7脚电压时就会有12V电压输出了?

楼主(2008-09-05):
这两天修一个p3电源,这个电源是别人给我练手的,他说只拆了几个电容,其余都是好的,我打开一看,是339+494架构的,也就是只拆了那几个输出滤波电容,我看电路图上觉得只是起个滤波作用的,并且前面有一级电感滤波,感觉这几个电容对电压输出没什么影响,结果发现没有电压输出,只有 绿线和5V vsb有电压输出,短接绿地线,没反应,也没有PG电压,但是用数字万用表测LM339各脚电压是,测到4脚,7脚时电源风扇会转,也就是有12V输出了,由于只有一只表,也不知其他几路输出是否也有了,表笔一拿开4脚或7脚就没有输出了,后来我把那几个输出滤波电容都焊上就都正常了,现问题有如下:
1:那几个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可以用一般的相同容量的电解电容代替么?即是不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如高频,我是在电子元件店随便买了几个同容量的电解电容,可以换上去么?现在上面用的是在别的电源上拆的,
2:为什么这几个输出滤波电容对输出电压会造成这么关键的影响?
3:为什么万用表测试339的4、7脚电压时就会有12V电压输出了?

网友:
看到接到黄色线上的一般可以用16V相同容量的代(1500U以上)
-12V的也用16V的1000的就行,其他的用10V的2200以上的就行

网友:
自己更正

但是用数字万用表测494各脚电压是,测到4脚,7脚时电源风扇会转,也就是有12V输出了,由于只有一只表,也不知其他几路输出是否也有了,表笔一拿开4脚或7脚就没有输出了,应该是测得LM339的4、7脚

网友:
2:为什么这几个输出滤波电容对输出电压会造成这么关键(有无)的影响?

3:为什么万用表测试lm339的4、7脚电压时就会有12V电压输出了?

网友:
在非精密的普通电路上,换电容关键是电压
电压要和原来的一致或稍高,容量高些低些并没什么大关系 ,但也不要太高太低。
但监于市场上电容品质很混乱,还是换稍高一些容量的电容比较好,
当然,舍得的话换有名气高品质的电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