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经常掉电,

楼主(2008-09-05):
IBM R52,经常掉电,cpu风扇长转,但是摸着温度不是很高,换了6个风扇了,掉电没规律,有时半小时,有时时间短,我换的风扇都是修过的风扇,不知道是不是风扇不行,还是主板有问题,(cpu也换过了,故障依旧),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么,请高手指点一下
cpu
掉电

网友:
在线等呢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 不好判断 啊

网友:
你的系统是不是装的卡巴斯基杀毒软件,这个软件在运行的时候会占用CPU很高的资源,加上R52T43的风扇本身就不完美,所以有的时候会掉电!
我修过一 台R52电掉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首先做个系统排除软件故障,然后不行补焊一下CPU电源控制芯片。。

网友:
首先你的风扇要换个全新试下。。上硅胶。
接着把你的系统重新安装下。
再次很有可能就是北桥控制电路有问题。导致CPU工作不稳定
元器件有轻微短路或存在软击穿现象

网友(2009-04-16):
我也修过这种机器.南桥的可能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