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17寸液晶,电源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LG液晶,电源坏了,8N60的GS只有几十欧,应该是坏的,换了一个还是不行,FAN7601也换了不行,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IN4148   R105   R109   光耦,检查结果是啥情况?FAN7601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FAN7601 的1 2脚 电压是多少 ???

网友:
1脚280V,2脚0.8V,7脚23V

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2脚上所有电阻.最好一个一个断开测量.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6脚驱动场管的脉冲波是否有,如果有的话,FAN7601应该是正常工作了,就继续检查变压器是否有输出。

网友:
R109正常吗?可能是副方有短路?

网友:
光耦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431也值得怀疑

网友:
弄好了,原来是7601质量不好,再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