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诊断卡跑60

楼主(2008-09-05):
最近一台电脑启动黑屏,俄罗斯诊断卡跑60!不知60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知道的请教一下小弟!

网友:
如是黑屏的话,查显卡显存部份

网友:
不是60,应该是BO,刷下BIOS,不行查下内存供电和内存槽附近的排阻,今天修个技嘉的板子就是清了BIOS可以点亮,但是等自检到内存就死,再热启动诊断卡就显示BO,显示器不亮,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是60不是BO,是跑完C1之后的

网友:
如果是跑完C1之后跑60的话,估计应该是显卡显存或是内存的问题。有的时候诊断卡跑出来的数不太好理解~

网友:
有可能是扩展内存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