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无法充电

楼主(2008-09-05):
用电源和电池都能开机,无法给电池充电,有两个电源和两个电池,一般来说不会是这两个问题,应该是主板问题,奇怪的是两个电池一个充电灯会常亮,一个只是亮一下就灭掉,BIOS和系统都提示正在充电,充电线路是用MB3887简单测好像没问题,而且充电灯亮时也有充电电压,MOS管应该没问题。
好像DELL充电和IO有关系,这款IO是用PC87391VJP,不知道会不会像D500的PC4N254一样容易坏,不敢轻易换。

我是菜鸟,又没线路图,大家给我一下维修思路,求图纸

网友:
不充电应该找下电池接口中间的那几根线的线路。

网友:
回查了,这主板好多地方根本查不到通到哪,没图纸难啊。

网友A:
这本不充电的话,你应该换个电源看看,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BIOS,看看里面电源的型号是显示65W还是UNKNOW,因为DELL比较坏,电源里还加了个识别芯片,要是检测不到,那就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不充电的话,你应该换个电源看看,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BIOS,看看里面电源的型号是显示65W还是UNKNOW,因为DELL比较坏,电源里还加了个识别芯片,要是检测不到,那就不充电

BIOS能认到65W,我有两个电源一般不可能同时坏。

网友B:
X300用的H8,要换有拆板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X300用的H8,要换有拆板的才可以

不好意思,H8是什么元件?

网友C:
H8就是I/O  一个方的大芯片 脚很多的  它坏了就会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就是I/O  一个方的大芯片 脚很多的  它坏了就会不充电

I/O芯处PC87391VJP正常在邮寄,到货后换上试一试,谢谢!

网友:
晕,IO,充电芯处,对管都换了,还不行,没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D:
希望还不太晚,能帮到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还不太晚,能帮到楼主

谢谢,此文档我有了,MB3887的周边元件都查过了,MB3887也换了一块,还是不行,感觉不像是充电电路有问题,而应该是充电控制部分问题,线路板上很关键脚看不出通向哪,晕

网友E: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只有用dell原装适配器才会充电,如果是原装的电源就把IO换掉吧,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只有用dell原装适配器才会充电,如果是原装的电源就把IO换掉吧,就是他的问题.

IO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适配器不认,启动的时候,会有告警的,不用进BIOS看吧.  14脚是控制脚,如果按照D600的来比较.那14脚应该是连到IO的.14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既然已经显示为充电,那说明IO已经认为充电条件满足,发出了充电指令, ...

谢谢,14脚我查过,居然一个电池高电平,一个电池低电平,查线路板到一个点后就钻入线路板,不知通向哪里,还有好多脚都是这样。

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两个电池同时坏了,想办法再去找一个电池试试。如果是的话那就中奖了。

网友:
晕,不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只好找找电路图。

网友:
不知有什么飞线能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2008-11-05):
ibm r60的bios

网友:
o(∩_∩)o...  都有修过没有啊?
这款笔记本的电池充放电是由H8管理的,但是这个H8里面是有资料的,如果你有一个料板上有这个H8就换了就可以好,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得修了,只有换板,现在也就一百多吧!

网友:
X300 Q40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X300   Q40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请教个为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