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D0大家看看是座子虚还是相关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2008-09-05):
今天接了块联想的板子,V星代工的,MS6791,SIS648FX芯片组,BIOS SST39SF004。上电后代码直接跑D0,有全板复位,我怀疑座子有问题。上带灯假负载一看果然有三个灯不亮,A20M/PG/RESET. 再上普通假负载测,电压1.45,PG和复位都只有0.3。我拆开座子测了一下那三个不亮的针脚对地阻值,都是110左右。
大家说我是家焊座子呢,还是查PG线路? 请高手指点,如果座子虚了,其阻值应该为1呀?
嗨,不是座子问题,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下面说下维修过程,很简单却很累,当练焊工了!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以及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思想准备,先从BIOS入手,知道联想的那个东西不好找,先在论坛搜了一下,还真有,但是不知道行不,就拆下原板的BIOS收好,找了个同样型号的BIOS块刷进去,果然不行,还是不跑码。从网上又搜索到一个版本的,焊上去跑码了,但是当C1,这下我心里就有底了,看来就是BIOS的原因,只是版本不符(飞翔老大的经验 )。中午向飞翔老师求助,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就想能不能把原板带的BIOS读出来再刷回去碰下运气,于是动手,能读出能刷进去,就是最后校验出错,看来是原板的BIOS块也坏了,真是祸不单行啊。到了下午就拿到了这个原厂的BIOS,用好块刷好焊上一路跑码,进系统也正常。嘿嘿
看来SIS芯片组的同时没有PG和复位也是BIOS原因啊!只是有些疑问不解,板子正常后,为什么除了PG RST两个灯会闪,还有三个灯也会闪:IGNE BRO A20M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
再此 谢谢飞翔老大的经验以及帮助

网友:
**竟然没人跟帖?
此板已经修好,晚上贴出来过程

网友:
附上联想的BIOS,给有需要的兄弟
开天M4600  MSI6791  020版本

网友:
很不错 这就是经验吧

网友:
恩,学习了,下回一定注意一下。

网友(2010-01-08):
谢谢分享,我手上也和兄弟一样的板子,正好可以刷下bios

网友:
原来D0也可以找bios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过程方法,对新手帮助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