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开机屏不显

楼主(2008-09-05):
IBM T22刚开机屏没任何显示,外接正常,需要用键盘上的切换显示器的键切换一下才可以,进了系统后不需要切换自动能显示出来,有哪个高手帮帮忙
显示器

网友:
我有个SONY的本子也一样!我的本子快捷键都要驱动!所以我的机器就是开机到进了系统有鼠标才出图像,之前在开机时有一秒种会亮一下就黑屏!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你进bois返回出厂设置重起就好了

网友:
BIOSl里面设置,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是不是被人修过 如果被人修过 屏供电应是飞的线 控制信号从2级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