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脚都接地、两脚均不接地的电容及一脚接地的地阻的作用。

楼主(2008-09-05):
请教两脚都接地、两脚均不接地的电容及一脚接地的地阻的作用。

网友:
哪有俩脚接地的电容~只有一脚接地的~作用是滤波吧~俩脚不接地的电容是偶合~
一脚接地的电阻应当起隔离~过滤的做用吧~这点我不太清楚猜的~
我记得好像在哪有见过这贴的~楼主不会是重发的吧~

网友:
滤波:就是跟据电容容抗原理XC=1/2*3.14*F(F即频率)而去掉杂波,得到
更纯净的电流或电压波形。
偶合:也是根据容抗原理,隔直导交,一般用于放大电路基极的电容多为偶合电容。

网友:
电容不可能两只脚都接地的,除非那个电容短路了。一般在主板上的电容都是一只脚接地,起到滤波的作用。没有接地的电容那比较少,一般是起偶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