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DV9000 英特尔 独显 喇叭没声音

楼主(2008-09-05):
DV6000和DV9000各有一片喇叭没声音,耳机单声道有声音,用此系统在其他板上都有声音(驱动也换了很多也不行),声卡和功放都换过了(周边元件也换过了),包括时钟芯片也换过了。南桥NH82801GBM   声卡CX20549-12Z 62008899  功放TPA0312。 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桥做好了么? 如果 一个有声音  很有可能 还是声卡 有问题
    换个 的声卡  重新 做个系统 试试

网友:
同样的系统在另外同样的板子上都有声音,这两片就没有声音~

网友:
有谁能指导一下思路呢?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
先解决耳机的单声道问题。。

网友:
示波器打U40和U41的输入输出。

网友:
都有输入输出声音信号,都很杂,刺拉的!

网友:
你不是说耳机单声道吗?哪个声道没声音?你说的很杂是说听到耳朵里的声音很杂还是说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杂。

网友:
示波器只能看到电平,看不到波,听到的声音很杂

网友:
看了帖子,有没有看看是喇叭的问题呢?

网友:
耳机声音很杂吗?哪个声道没声音?有声音怎么会没波形

网友:
经过我的胡搞瞎搞,现在耳机声音正常了,喇叭呼啦的响!

网友:
功放芯片现在很烫!

网友:
看功放的8PIN和10PIN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阻值与正常板的阻值一样

网友:
我说的不是对地短,是两个PIN之间有没有互短。测功放的5、6、20、23有没有互短。测功放的4、9、16、21之间有没有互短。

网友:
我明白!5、6、20、23没有互短,4、9、16、21之间互短

网友:
把引起互短的元件找出来。看看CN4有没有问题。

网友:
故障找到了,是CN4接口旁边的4个电容中有2个软击穿了!引起输出负载短路,造成功放严重发烫,没声音!谢谢了啊

网友(2008-10-14):
像这种现象有一边的喇叭会不会烧坏呀,两个电容都会击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更换后会不会稳定。能否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09-01-22):
我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正在搞,不过没有哪里发烫。

网友:
搞定了,坏了一个U40,没得换,直接飞线ok。就是以后喇叭和耳机同时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