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05):
刚接到一台三星711N液晶显示器,开机不显示,电源灯长亮,是绿色的,按开关也没反应,也就是按开关关不了机.不知是哪坏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 的问题 ~~~~ 具体怎么坏了 还要你仔细检测 可先按照 三星通病来修

网友:
这个是伟全的芯片。WT61P4,比较少出现程序故障,建议还是先检查一下驱动板上的供电吧,特别是3.3V的供电~~~~~~~~~

网友:
先查电源板在查驱动板呀换MCU试试

网友:
哦,驱动板上有个管,型号是:06022L.三只管脚的电压为5V 1.8V 和0V(接地).这样应该正常吧!!

网友:
感觉像是MCU 的事! 三星真垃圾,坏的太多了!

网友:
呵呵不是三星的垃圾是买三星的人太多了,当然你们修到的三星产品也就是多了。呵呵。我可是专卖三星显示器啊。

网友:
请问哪里有711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