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有必要买光学镜吗?

楼主(2008-09-05):
为了保证bga的成功率不知道有没有必要购买光学镜,这种德国的多少钱啊?
德国埃莎BGA光学检察系统——全球首款BGA光学检查系统 最大700X放大; 直观图像,与X-Ray完全不同的视角; BGA焊接工艺控制利器; 软件内置埃莎80多年焊接工艺技术精华。
BGA光学检查系统ERSASCOPE2

采用特殊非对称光源聚焦图象,可以分析锡球变形、锡裂、少锡等。可用任一彩色监视器输出图像。也可连接电脑,软件控制图像采集测量和寻象。1mm棱镜:允许检查空隙为1mm左右的bga锡球。后置led灯:允许更清晰的得到bga锡球图片。x-y移动平台:允许快速检查。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你现在修一快板才多少钱啊.

网友:
不知道光学镜要他干吗的

网友:
应该没必要吧,但是想知道那个东西要多少钱

网友:
不知道要修多少板才能把本钱赚回来啊!!!看上去好贵啊!!!!

网友:
看BGA是否成功,你要买个X光的,这种光学不行吧

网友:
据说能够探测1mm的球距。但是可能不是这么好啊。x的太贵了哦,至少20万吧
我想买个几万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锡珠在背面,你用这个能看到吗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应该只能看到周围的锡球。摄像头应该只能在芯片周围拍,不可能插进里面吧,但是德国的为什么这么贵呢?难道能够插到bga中部?没有见过,不知道什么样子的

网友:
根据上图可见,德国的却是可以看见bga中部的焊接情况.能见高度12微米!!!!!!!!!!!!!!!强悍

网友:
要看你修什么板---------

网友:
就是象胃镜那样能插到BGA下面去看也没啥意义。

网友:
有钱的就有必要,没有钱的话就没有必要,不都是根据钱来的吗??!!

网友:
没钱  没钱 没钱 没钱

网友:
楼主不必买这样的设备了吧,如果失败,再做一次又如何!

网友:
想要高端,就买X射线的。要不然就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