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不跑码

楼主(2008-09-05):
一T23能上电,但不跑码,测试卡上frame灯,rdy灯无反应。求助大家给指点指点。

网友:
再补充一下,电流能上1.1A左右,然后掉到0.71A.

网友:
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就是北桥坏了,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加焊电源管理性片,!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可能性很大....

网友:
拿到T23 不管什么故障 先查北桥旁边的2个电感 有没有虚焊。用手用力搬一下,虚焊的话能直接给你搬下来。 先排除这个电感虚焊在查其他故障原因。

网友:
就是北桥坏了,换个北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