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BIOS 密码

楼主(2008-09-05):
我这里有台联想旭日N440的笔记本,有谁能帮我介绍一下,能把它的BIOS密码清调!!!

网友:
深度不是有一个清除BIOS密码吗,一些系统盘就有那个软件啊,你看一下

网友:
要不这样也可以,你把主板上的电池拿掉,然后在放回来,密码就没有了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或者内存取下来再装上

有些本本只要硬件配置发生变化它也就会自动清除密码

网友:
有二种方法:
           其一:使用工具盘可以很快清除;
          其二:就是拆下主板上的电池,隔几分钟,就自然清除了。

网友:
把纽扣电池卸下1分钟后再装上 密码就没了!

网友:
COMS电池拿下来再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2008-10-20):
学习了,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2009-09-03):
朋友们,有的本本BIOS密码是不能通过放电清除的。

网友:
正解!我修的几个COMPAQ笔记本电脑就不能清除,但可以恢复初始密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