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闪光

楼主(2008-09-05):
各位高手,一台液晶显示器一闪彩一闪黑是什么故障.闪的过程中还有吧吧响中!闪好几回后就好,进入后,有点暗,过几秒就正常,
什么原因!

网友:
高压板发火或者灯管的故障!另外电压板滤波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吧吧想不知道是不是打火的声音

网友:
液晶显示器自带喇叭的,有电视功能,一闪一闪的,就是好像显示不出来的感觉,是杂牌的显示器,好像就到两年了,可能有秋风兄说的原因,我还没拆开看!
但会不会是里面哪个组件老化或接触不良哟,出现闪屏,主要有哪几种情况!

网友:
液晶显示器闪光 闪黑

好像很多人都有这问题!具体哪几种问题会使这发生呀!
一闪一闪的很烦人哦!就是一正常一黑,很快的闪!过十多分钟才正常,
高压板拆看没烧坏,都是新的, 此显示屏有带电视功能,那一板块 还是没事,拆散看没什么问题,线没事,按钮没事,没进水,
不知道什么事!...闪过正常后就一直正常,待关掉电源后,过个几分钟再开又是闪!

网友:
换条高压板来试,又不是很麻烦的了,

网友:
问题在于电源,维修者说,花了一百多块啊

网友:
看向去好像是高压板部分问题,你测一下电压,或是加电后看有没有打火的,不要漏掉灯管啊,友达的屏灯管爱老化啊,不行换个程序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