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x主板-大家共同讨论下!

楼主(2008-09-05):
p4p800-x主板 cpu供电,时钟正常,复位电压不正常偏低0.86V,接查内存主供电2.5v才有0.42V,负载1.25才有,0.36,很明显是内存供电电路引起CPU复位电压不正常,给内存供电的Q34换过,负载的U27换过,U15(LM324)都换过,内存供电还是不变,依然不正常,无法修复~没思绪,望各位指点~

网友:
将LM324的各脚电压标注出来

网友:
1脚 0.81V                     8脚  3.21
2    2.87                        9     1.55
3    1.81                       10    1.55
4  11.83                       11    0
5    2.62                       12    2.34
6    0.48                       13   2.34
7    10.23                     14    3.98

网友:
有那位能帮忙下,分析下电路没有,感谢万分

网友:
这个LM324应该坏的少吧,我还没遇到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测给内存供电的COMS管的G极和D极 ,G极5V,D极3.3V,不正常的话就查线路吧、

网友(2009-12-25):
我也遇到这块主板,是没复位。内存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