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朋友此料号W83627G-AW到底能用啥型号代用,谢谢!急急急!!!!

楼主(2008-09-05):
请问各位朋友此料号W83627G-AW到底能用啥型号代用,最好能同个形状的,谢谢!急急急!!!! 请过路的好心人帮忙看看

网友:
最好是原值替换。实在不行83627HF可以替换。不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意思是说用起来没有100%吗?

网友:
我也不清楚,换过两次,一次成功,一次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