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电源IC adp 3418k脚参数是什么?

楼主(2008-09-05):
754CPU无供电。诊断卡一开机显FF,复位灯常亮。CPU上下管栅极没电压。相联的IC是adp 3418k。请问这个电源IC的管脚是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
图纸船上来了

自己先看一下吧

网友:
问题已搞定!先谢过超级版主提供资料了!CPU三相供电都没有。把CPU取下通电,可以测到CPU有0。3V的电压输出。管子控制栅极也是只有零点几伏。我怀疑是供电管和电源IC的问题,但测得都是好的。查了半天,后来才发现桥有点烫。其它的都不工作,没温度。原来是桥的供电出了问题。换了一个3055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