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796FDII的怪问题

楼主(2008-09-05):
MAG 796FDII,开机正常,用10分钟左右时间后黑屏,大滤波电容有响声,加焊后可以用两个小时左右黑屏,继电器有响声,请问该如何解决???????在线等,谢谢
黑屏

网友:
加焊急电器 。他是通病

网友:
电源电路那部分我都加焊了,还是那样啊 ,是不是大滤波电容的电解液快要干涸造成的/???
[
]

网友:
对开关电源次级的继电器及部分虚焊点进行补焊处理.检查行逆程脉冲电容是否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