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IDE口不能 用PC3K

楼主(2008-09-05):
今天我老师教我们用PC3K,我把老师的免卡版拷回来,却不能用。老师说要两个IDE口的主板才能用,可现在的主板都是一个IDE的,难道要到废品站专门找一个老主板来修硬盘吗?有哪位高手有什么办法能用一个IDE口的用PC3K免卡版的
硬盘

网友:
呵,你不会用光盘版的??

网友:
不会吧!你的板子怎么会只有一个呢?如果是的话,买一个也不贵的!100到200就够用了!一共。

网友:
你想在最新的主板上用pC3K?估计只能把盘修坏,因为新式主板IDE通道速度不合适。
最好用810以下的。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有693A的扳子比较理想。同时提醒楼主,这是工具不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