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 (富士通MHS2030AT)故障

楼主(2008-09-05):
笔记本硬盘 (富士通MHS2030AT)联想Y360上的。
昨天晚上用的好好的,今天恢复GHOST景象,恢复到51%卡住了,硬盘喀哒、喀哒、喀哒、、、
重起CMOS里能认到,分区工具都认不到盘了,老是喀哒、喀哒、喀哒的响
应该从哪入手查啊,,,,,,,,,
我把电路板拆下来了,没有烧的痕迹,手上有个笔记本移动硬盘盒,接上这块硬盘,在系统中过好久才能检测到盘,只有一个盘符,0字节。。

网友:
现在确定是硬盘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我也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有一次依次安装(一步一步的安装)可以啦

网友:
换个硬盘盒看看啊。或用转接线看看。。

网友:
估计硬盘有坏道了,建议楼主用MHDD扫描一下硬盘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