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奇怪为什么我把300V的大电容拿掉显示器还能开?

楼主(2008-09-05):
屏幕在抖动,是不是表示电容坏了呢???

网友:
你就是他坏了。有没有冒泡。看看液体

网友:
快安上吧,再式机就要烧东西了。

网友:
屏幕在抖动 ,这么大个电容被你拿了,他不能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呵呵,有冒泡的,电容坏了。。。测上面的电压测不到300V

网友:
换只上去再试机, 不要拆下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装上去已经无反映了。。。显示器绿灯一直亮怎么回事??屏幕无反映

网友:
你可真叫厉害的.那个也能拿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装电容,也是绿灯一直亮,黑屏,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