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贴求助:电源保护,开机不加电故障

楼主(2008-09-05):
征状: 20针电源插上板后,CPU风扇转下就停。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会转,CPU风扇也会转。20针上各电压测出来也正常。
目测看不出哪个元件坏了。接下去怎么办??谁能告诉我一下,下一步该如何做?

网友:
查开机电路,这个应该是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以前是不是用的好好的啊,还是新组装的啊,如果是旧的就是主板上面有短路了啊,新组装的要看下主板cpu风扇是不是有监控功能,

网友:
主板后级有短路的地方,你要去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后级?是什么地方?感谢论坛的各位热心的朋友。
这么快就回贴了。

刚才我短接,绿黑线,想多工作会,找出发热的元件。没想到时间稍久些,我把短接的线拿掉了,它还能在运行,要拨电源才停,再插电源就又要绿黑短接才能运行了。

不知这信息有帮助没。让我知道哪个坏,换一下,倒会,但看电路就蒙头了。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并非电源故障,不知道你什么板子,你查一下,开机键到南桥或I/O,74门电路之间有没有损坏元键.

网友:
可以强行开机说明5V12V正常。重点查5vsb和3。3v是否短路。另外各伏待机电压也要查一下。各供电管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