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四个菜菜的问题请教各位师傅了

楼主(2008-09-05):
有没有朋友帮介绍一下按键板线接驱动板上面的方法呀,小弟刚学,一起正在从头开始呀,现在一块驱动板上面标有:K6。K5。K4。K3。K2。K1。GND。G。R。K0共十个脚,而板按键板上面什么都没有标出来。这个东西的接法有没有什么要求或是规律呀,望高手解答一下。
2。现在的通用驱动板上VGA接口,有的板上面有标注连接线位置(有标就当然知道怎么接了),但是有的就没有,这个又是要怎么区分了
3。一般大伙说的MCU芯片是不是就是边上有个小时钟的那个芯片就是所谓的MCU芯片。
另外有没有朋友有建液晶维修群的,给不给我们这些小菜鸟加进去的了?谢谢

网友:
关注中, 我也正想学习中!!!相关贴子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3186-1-1.html

网友:
1:方法比较简单。用心想你也可以想到。
K6。K5。K4。K3。K2。K1。GND。G。R。K0。用镊子的一脚搭在地上另一脚去碰K0--K6,那个能开机,那个就是开机健。G 、R是指示灯的标记先随便接上,开机后,如指示灯显示反了,再调换。开机针脚,指示灯针脚,这3个确定好后,其它针脚随便接,大不了菜单、自动、上下左右健和显示器按键上所标的不一样。客户不讲究了,就可以交差,讲究了,再把接错的健,按照显示器面板上的按键顺序相互调换一下就OK了。
液晶按键板的每个按键都是一个开关,它们其中一脚是共用一根线的,那根线就是地线。每个按健的另外一脚,在去找相应的连接线。也是只需确定那个是开关线,还有两个指示灯的线就行了。其它的随便接。最后再调换。
对于那些超薄的按键,只有几个健,如三星大多都是用分压来控制每个按键的功能。最主要的是把每个按键孤立起来就行了,拆下分压电阻或用刀片切割。再用细线连接。
看似简单的问题,说起来还比较麻烦!晕
2:要是换通用的驱动板,VGA的信号线也就跟着要换,这样简单些。省时,时间就是金钱。要是用原装线去该,确实麻烦些。
3:你买通用板时通用板的名字有时就是MCU的型号,如2025 、RTD2120、MTV512、等等。MCU的型号好多,这个解释有些片面。
4:楼主找修液晶的QQ群,不如到论坛里搜搜看,论坛里的搜索功能还是很好的。把你的关键词输进去,啥都有。方便。免费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