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的IBM R60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08-09-05):
装显卡驱动蓝屏,报nmi错误,换硬盘重装系统,蓝屏死机,报一样的错误,哪位高人遇到过这问题,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
显卡虚焊,加焊bag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的过程中就蓝屏了,装到一半,报的错误跟原系统系统中加载显卡驱动时的错误一样

网友(2008-10-30):
你把NIMI的无线局域网卡给拔了,  你再装系统.  要是再蓝的话  就做显卡吧!!

网友:
r60好像只能安装正版的XP,盗版的系统安装后就会出现这重现象.

网友:
你安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解压缩驱动,如果不蓝屏的话,可以考虑1楼建议,加焊显卡

网友:
'刚到的IBM R60装显卡驱动蓝屏'.我还以为是新机呢..

还是先内存再北桥吧..

网友:
先查内存,楼主标题有误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