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8诊断卡跑00

楼主(2008-09-05):
主板型号为MS-6788,上假负载,诊断卡,正常触发.测量其CPU内核电压为:0.97V,  PG信号:0.97V,  主时钟:0V,   复位信号:0.30V.   32.768两脚电压为:0.09V,0.18V这个压差正常吗?CPU供电的MOS在路测量G,S是导通的阻值为:0.12,换上好的之后测量还是导通.其它南北桥电压都正常.诊断卡跑00.还请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时钟0V好像是不对的,最好用频率计或示波器来测.

网友:
老师,我这现在条件不好,没有这东东。用万用表能不能初步判断一下?MOS管的在线量测G,S级是导通的,我换过好的还是一个样。

网友:
你最好看一下板子主时钟的3。3V供电正常么? 要是没有主板肯定跑00了
要不行的话换一个I/O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