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05):
今天一客户拿了一台电脑说开机后自动关机.首先我换了一个电源可正常工作,说明是电源问题.测了一下各组的电源发现-12V的一组为.-10点多伏,这是长源电源两芯片为ka7500和lm339构成的.看元件没有明显的损坏,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们给小弟指点 一下.

网友:
晕,先把明显烧掉的元件换掉,再顺藤摸瓜查找损坏的元件,-12电源部分就那么几个元件,实在查不到也可以把-12那部分电路的元件全换新

网友:
直接跟他说坏掉了~~换个好了

网友:
-12V不要可以么? 好像主板没用到-12V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元件无明显损坏

网友:
怎么可以不要啊.-12V不是所谓的powergood信号吗

网友:
跑一下-12的线啊,电源跑线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