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联想锋行的FX5700的结果,帮忙看看。

楼主(2008-09-05):
联想锋行机里的FX5700,开机有竖条纹,进WINDOWS里消失,但装不上驱动。原来的风扇不转,换了风扇后,问题还是。用mats478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122            0
FBA[63:32]           0        17122            0
FBC[31: 0]     4263344        18053            0
FBC[63:32]           0        1712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263344
Write   Error Count: 69419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8128           0           0
A01        8990           0           0
A02        8128           0           0
A03        8990           0           0
A04        8128           0           0
A05        8990           0           0
A06        8128           0           0
A07        8990           0           0
A08       13056           0           0
A09       12194           0           0
A10       13056           0           0
A11       12194           0           0
A12       13056           0           0
A13       12194           0           0
A14       13056           0           0
A15       12194           0           0
A16        8128           0           0
A17        8990           0           0
A18        8128           0           0
A19        8990           0           0
A20        8128           0           0
A21        8990           0           0
A22        8128           0           0
A23        8990           0           0
A24       13056           0           0
A25       12194           0           0
A26       13056           0           0
A27       12194           0           0
A28       13056           0           0
A29       12194           0           0
A30       13056           0           0
A31       12194           0           0
A32        8128           0           0
A33        8990           0           0
A34        8128           0           0
A35        8990           0           0
A36        8128           0           0
A37        8990           0           0
A38        8128           0           0
A39        8990           0           0
A40       13056           0           0
A41       12194           0           0
A42       13056           0           0
A43       12194           0           0
A44       13056           0           0
A45       12194           0           0
A46       13056           0           0
A47       12194           0           0
A48        8128           0           0
A49        8990           0           0
A50        8128           0           0
A51        8990           0           0
A52        8128           0           0
A53        8990           0           0
A54        8128           0           0
A55        8990           0           0
A56       13056           0           0
A57       12194           0           0
A58       13056           0           0
A59       12194           0           0
A60       13056           0           0
A61       12194           0           0
A62       13056           0           0
A63       12194           0           0
C00           0        8128           0
C01           0        8990           0
C02           0        8128           0
C03           0        8990           0
C04           0        8128           0
C05           0        8990           0
C06           0        8128           0
C07           0        8990           0
C08        2033       11023           0
C09       16020     4250288           0
C10        2033       11023           0
C11        2033       10161           0
C12        2033       11023           0
C13        2033       10161           0
C14        2033       11023           0
C15        2033       10161           0
C16           0        8128           0
C17           0        8990           0
C18           0        8128           0
C19           0        8990           0
C20           0        8128           0
C21           0        8990           0
C22           0        8128           0
C23           0        8990           0
C24        2033       11023           0
C25        2033       10161           0
C26        2033       11023           0
C27        2033       10161           0
C28        2033       11023           0
C29        2033       10161           0
C30        2033       11023           0
C31        2033       10161           0
C32        8128           0           0
C33        8990           0           0
C34        8128           0           0
C35        8990           0           0
C36        8128           0           0
C37        8990           0           0
C38        8128           0           0
C39        8990           0           0
C40       13056           0           0
C41       12194           0           0
C42       13056           0           0
C43       12194           0           0
C44       13056           0           0
C45       12194           0           0
C46       13056           0           0
C47       12194           0           0
C48        8128           0           0
C49        8990           0           0
C50        8128           0           0
C51        8990           0           0
C52        8128           0           0
C53        8990           0           0
C54        8128           0           0
C55        8990           0           0
C56       13056           0           0
C57       12194           0           0
C58       13056           0           0
C59       12194           0           0
C60       13056           0           0
C61       12194           0           0
C62       13056           0           0
C63       12194           0           0

网友:
你用的版本不支持5700.
用4.78测一下吧.
不过 FBC[31: 0]     4263344        18053            0
是有问题.
用4.78测一下,具体是FBC 0-15 还是FBC 16-31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一个高点版本的MATS试一下.
如果还是这样.可能是GPG挂了

网友:
用的就是478呀,我总觉得是GPU挂了~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

网友:
A卡测试软件的使用方法

泡了几天的坛子了,下载了A卡的测试软件,但不会使用,是不是与N卡的MAST的使用方法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GPU 空焊和BIOS 资料不对都会造成花屏。。。。。。。。。。。。。。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GPU 空焊和BIOS 资料不对

网友:
先加焊一下C区两颗粒吧

网友:
先查下供电是否正常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