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DELL的主板(865GV),开机后掉电。。。。。。

楼主(2008-09-05):
一块DELL的主板(865CV   VEV。A00),开机后掉电。。。。。第一次开机不掉,第二次开机出现BIOS信息后就掉电,查线路没结果。。。。各位高手可有解决方案?

现在好大的雷啊。。。等一下再上网了。

网友:
主板的监控起作用了换I/O试试

网友:
IO换过了,还是一样

IO换过了,还是一样。。。。。客户这几天去外地了,我还有几天时间,各位帮我看看吧,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有块HP865主板。上电过后滴10下就关机,也是到了BIOS画面那里。查来查去。竟要在主板上还要插一个风扇才OK! 老兄,你试一下。。

网友:
我找遍全板也只有一个风扇的接口啊。。。。。这个板不接风扇BIOS会提示的。。。但都接好了还出现一个警告的提示就很奇怪了。。。。。。。都怪我英文不好,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
谢谢2楼,4楼的热心朋友。。。。。。你们能帮我看看第一张图的英文是什么意思吗?我想应该是哪里保护了的。。。

网友:
找个CPU座子的CPU风扇卡好就行的了。。。。

网友:
第一张图看不清里面的英文。
你可以不接硬盘,光驱再试一试。
还有就是把机箱壳子全部安装好之后再试。(有可能DELL在机箱上安装一个开关)

网友:
你插硬盘了没有呀,插上硬盘应该就不会关了吧,上面提示没有检测到硬盘,这个错误倒置关机

网友:
开始是在机箱里面试,后来也是这样,所以就搬出来修了,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有时一点就灭,好像哪里短路,又查不出来。接了硬盘第一次启动可以进入XP启动界面,第二次启动显示BIOS后马上掉电,一样不能启动。。。。。机箱客户带回去了,不知道是不是机箱上是否有开关。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主板我这里也有好几张,,,,,问题跟你说的差不多.....查\也没查出什么东西出来....期待答案

网友:
你在哪里的呀,如果急可以到拿出去给别人修一下嘛,

网友:
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只能让你试换下电源,还有内存,还有显卡,还有就是CPU因为它们其中一样的损坏!出现的故障都比较的奇怪!再不行的话,就要量一下板子上的阻值有没有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