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 重起

楼主(2008-09-05):
845 的板 用一会 自动 重起????

网友:
查一下各部件的温度,另外我修好过有块板是BIOS问题,也会引起重起.

网友:
检查CPU散热,北桥散热是否正常,再楼上说的触摸主板各部件是否发烧过大,仔细观察板各件是否烧坏先....

网友:
晕死,怕死会重启的板,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