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280s开机掉电

楼主(2008-09-05):
开机后马上掉电,但未发现有明显短路情况,待机正常,开始把开机芯片加焊后可以开机不掉电,但开机不显,过一下就不能开了。加电量cpu的供电瞬间到1.65V正常吗?

网友:
哎。 联想的通病啊 。  撤撤装装就好了。。 不用加焊的    浪费锡啊、、

网友:
首先加焊大芯片,然后刷bios

网友:
修好了,是一个MOS管出来5V相接的两个电容其中有一个漏电,换了就好了。不显示是加焊了那个SIS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