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死机

楼主(2008-09-05):
玩QQ就 容易死机

网友:
说的不明白啊 是聊天么

玩其他的呢?是不是DOS系统的机子啊

网友:
死机的原因很多,软件和硬件的都有,你说的太拢统了.

网友:
换个IO就OK了,以前遇到过,是一玩QQ游戏,视频不久鼠标键盘都死掉了,拆了排容,换了个IO就OK了,试下,,

网友:
供电不稳,查电容和供电管!

网友:
是不是内存问题呀,拆下来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