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显示器高压打火

楼主(2008-09-05):
ACER 显示器高压打火,先是高压帽打火,把高压帽处理干净后,高压包的座子又打火,我把高压包拆下来了,,不知是高压包坏了,还是有其它的电路故障..要是其它电路有故障,请提示一下,谢谢大虾
显示器
ACER

网友:
高压帽里那只吊钩有没生秀? 有没换掉? 如果都换过了一般都是高压包有问题了.换吧.反正高压包也不贵.

网友:
高压帽打火可以更换一个.高压包本体在打火就只有换一个了.

网友:
先换个高压帽试试,有时高压帽会有一个很小的洞,会打火的,但又不能看到,如果不行,再换个高压包试试吧

网友:
高压包坏没坏,你可测一下就知道了.一般包打火,就换包.

网友:
完全同意5楼意思,楼主试一下吧

网友:
还是早点换包好过了.小心把行管也搞坏了

网友(2008-10-05):
换包。
像这样的问题最好是换个包,,这样好危险,。。我遇见好多次了。换了包包就没事了。。。

网友:
支持楼上和说法,先高压帽不行就换高压包,我今天也有一台打火的明天高压包到了就换上试一试。

网友:
直接换包吧 没得说 你就当时处理好 时间不长还得坏

网友:
高压帽打火,要换帽,以前我也都想省事,涂点硅胶就可以了,但总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