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E1000-G主板无显示不运行故障

楼主(2008-09-05):
技嘉GA-8IPE1000-G主板无显示不运行故障
       由于关机还未完成,便断了电源,导致再开机显示提示磁盘故障而自行反复开关机,断电拔掉电池,短路COMS放电,半小时再开机电源指示有,显卡风扇和CPU风扇运转,且长按可关机,开机无显示,无报警声,运行灯不亮.后把显卡、硬盘、光驱插头线全拔掉也是一样的现象,但把内存拔掉就有报警声。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并提出宝贵维修思路。谢谢!
      另求购二手技嘉GA-8IPE1000-G主板。E-MAIL:pan5186@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若行请回复.你在哪?最好在深圳.

网友:
软件故障可能性也不少的,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是不是内存问题呀,代换一下

网友(2008-10-05):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种情况特别想内存啊

网友:
插诊断卡看看信号是否正常 过跑26不

网友:
开机不报警,应该是BIOS自检出错,可以刷或换BIOS试试。
还有3楼的乱说,都开不了机还什么重装系统啊,汗~

网友:
我的同型号主板也坏了,像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我一般是先重做系统,换内存 好换的硬件,然后再修主板

网友:
我才修过一块跟你一样的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跑0D,刷BIOS后一切正常~~

网友(2008-11-04):
是内存问题吧,换一条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一个BIOS。50%可修好,楼主不防试下。我曾试过。

网友(2009-08-27):
请问一下,这种情况系统启动不起来,怎么刷BIOS

网友:
刷下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09-12-16):
没遇见过啊 我也有一块不过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