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ASUS的开机密码(未解决,已还客户)

楼主(2008-09-05):
手头有一台ASUS X81S,客户开机密码忘了,如何下手解开, 请高人教我??

2008.9.19 未找到此机的BIOS数据, 机子还客户了!

网友:
是系统密码还是bios 密码啊 也不说清楚

网友:
密码

默认密码是123456

网友:
我补充一下, 是上电密码, 开机就必须输入的密码. 拆开机,发现有两个芯片, 一个是93C06WP, 一个是24C02WP, 我想密码问题可能和24C02关系大一点. 密码怎么解呢, 大家说说!

网友:
把COMS电池拆下,电池取下,放一整子开机看还有没。

网友:
LS说的是啊,不行再刷下BIOS,不一定就是24C 93C,期待最终答案

网友:
1.开机要密码说明你有不正确的断电行为使得BIOS资料错误.
2.可以烧录BIOS.

网友:
开机密码有三中可能
1.是用密码芯片管理的
2.是用BIOS管理的
3.是有可能是I/O芯片管理的
4.还有的是在一块组合的
例如:BIOS和密码芯片做和的也就是说有的你只刷了密码芯片是不可以的还要刷BIOS
还有的就不再举例。

网友:
论坛里好好像有解华硕机器密码的帖子吧
去查查看看吧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试  国产机的密码大部分在BIOS里

网友:
华硕的密码就是BIOS里面

网友:
先放电试下 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14楼你说的可以再确认一次吗?? 这台机子现在还没搞掂, 谁能说说24C02和93C46在机子里作什么用途呢??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除了IBM的以外,刷BIOS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放CMOS电池试下,部分台湾产的机器放电可以去掉开机密码,如果不成可以用编程器将24里面的资料读出来用IBMPASS试下看能不能找到密码,最好是能找台没有密码的将资料复盖下.

网友:
93C46多数是网卡的、Maike地址24C0O2就多数是码片:但华硕多数都是在BIOS里面的。但也有在码片里的。华有些机有通用密码:就楼上有人说的那样:不过华硕也有好多密码是随着日期时间变的通用密码。先刷BIOS试试:如果不行就读24CO2里的密码程序来解。

网友:
手头没有编程器, 等我找一个试试! 想刷BIOS,但我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数据啊!

网友:
24c02的BIN文件在附件, 高手看看, 能用什么东东去解出来?? 已经确认IBMPASS不可行了!

202 Bytes,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中午在QQ和易中天聊了几句, 感觉24C02储存的应是1394的地址, 和密码应是没关系的. 还是得从重刷BIOS数据解决问题, 可惜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机子的数据!

网友:
大家都说了 我就不说了啊 哈哈

网友:
ASUS本本BIOS官方有得下载啊,你的是X81S后面是什么字母?这是X81SC的官方BIOS下载地址:http://support.asus.com.tw/download/download.aspx?SLanguage=zh-tw

网友:
帮你找了一个,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