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s8x核心电压

楼主(2008-09-05):
我这片主板核心电压只有0.17V,起初我以为是电源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把旁边的三级管也换了还是不行,,哪位大哥指一下,小弟先在这里谢了

网友:
以解决!~~~

原来上假负载电压只有0.17V,上CPU就有1.7V了,害我查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