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s8x复位一下才能读CPU

楼主(2008-09-05):
哪位大哥来指点小弟一下,小弟有一片K7S8X主板电压信号都正常上CPU不工作,复位一下就可以了,哪个大哥帮帮忙

网友:
查开机电路  重点检查 I/O 附近的排阻 看有没有损害

网友:
先确定一下IO参于开机不,要是参于换下IO吧!!

网友:
以修好

谢了楼上的,把I/O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能是电源有问题?

俺是菜鸟,不过好像记得在哪里看过,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电源PG电压输出超时所至,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还有情况复位电路经过一门电路。。。不正常啊。呵呵。。。14。跑跑啊。就需要手动复位了!!

网友:
这是一缓冲嘛。查下复位总线。CPU座,南桥。再有就是打下主板各点的瞬间电压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