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P M100上电无显示

楼主(2008-09-05):
东芝pm100,开机上电0.46,机器不亮,cpu电压0.96,IO板接口补焊过,故障依旧,南北桥内存各电压都正常,请高手指点维修思路!!!在线等啊!!!
未解决
[
]
cpu

网友:
忘了说了,代码是FF

网友:
非常急切的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也接到了1个 TOSHIBA A500 问题和楼主一样 开机上电0.46,机器不亮,cpu电压0.96 POSS卡跑E0,压了CPU座和北桥,情况依旧。本人觉得这种问题北桥可能要重做个。求熟悉本机器的人回个话

网友:
0.96是不是有点低啊??我有一台联想的机器也是0.96.不过CPU。换了5个CPU供电芯片才亮机1.38V

网友:
今天换了北桥,压了南桥故障依旧.急切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那是不是CPU座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