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解决 电源供电怪问题--急~~

楼主(2008-09-05):
今天维修一块清华同方上用的主板 VC37,上CPU供电0V,上假负载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帮忙!!这块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hip6601和hip6302,上假负载时,测vid0-vid4 ,vid2 是3点几伏,其它均0V,CPU主供电为1.75V,但上CPU,vid0-vid4均为3点几伏!!

网友:
换电源IC~查VID 线路的元器件~另外打开座看下有没扩孔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还有疑问:能不能直接把vid2直接接地呢?另外能不能把vid线路说得清楚一些呢?
我是菜鸟,不是很清楚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时候检测到CPU的VID值,是CPU供电前还是供电后?

网友:
肯定是在供电前了。要不怎么为CPU提供工作电压啊。!!

网友A:
供电前CPU没有电,它怎么能输出一个正确的VID值呢?? 疑惑!!声明我是只菜鸟,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可能根据cpu脚位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前CPU没有电,它怎么能输出一个正确的VID值呢?? 疑惑!!声明我是只菜鸟,很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可以参照此贴~这里我按我的理解描述过了VCCVID~和VID 的产生~

网友:
换掉hip6601和hip6302   不行就换个I/O
在看看CPU座旁边的三极管!

网友:
我来上张图,根据cpu脚位输出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早晨,我从网上收集来的,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1、主板被触发以后,VCCVID就可以发出(如LM358、RT9181、1041等控制MOS发出)给CPU,一般连接在CPU的两个脚位上,CPU接到VCCVID后,就会发出VID信号给PWM。
2、PWM要正常的接收VID信号,必须要收到VIDPG(也有的叫VRMPG),VIDPG大多由VCCVID1.2V通过电阻拉高,也有通过如TSM1041控制MOS管产生(其实也是一组供电,和其它的电压产生原理基本差不多,只是一个产生先后的问题)。
3、PWM接到这个VIDPG信号之后,才会接收CPU送过来的VID信号,才能供出VCORE,当然了,电源IC的前提工作条件要满足,比如心在飞翔提到的VRM--EN信号在现在大多数的PWM上都是主要的工作条件。
4、VOCRE送出后,PWM还要送出一个VCORE--PG,以通知南桥(仅限维修主流,据我所知,目前使用主流的板子不是都送往南桥了。。),VCORE正常,南桥才会CPU--PG,然后再发出RST复位各个设备。

网友:
问题已解决

根据上面的理论,今天回到单位,检测,发现cpu座下面有一个稳压块lv12无1.2V输出,造成无VCC-vid,导致CPU内部VID电路无法正常工作,更换后解决,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vcc-vid是由VCC3经过V12降压得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