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些维修的问题。

楼主(2008-09-05):
一般情况下测量主板的哪些能知道北桥坏?测量哪个点能知道南桥坏?如果南北桥是一个桥,测量哪些知道这个桥坏?

网友:
北桥坏~一可以打内存AD线打CPU假负载AD线的值~二可以测北桥上小电容是否短路~
南桥坏~一测USB3456的值二测PCIA14脚的值~如背面有小电容也可以像北桥上的小电容一样测~
南北桥一起的~这些方法可以一起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
2:CMOS中间脚对地短路
3:插上ATX电源不触发南桥发烫
4:断电状态下测ATX电源橙色3.3伏是否对地短路
5:测南桥旁边滤波电容是否短路
6:测南桥到北桥,I/O,PCI等的AD线对地数值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
2、CMOS中间脚对地短路  请问是COMS跳线中间那个脚吗?

6:测南桥到北桥,I/O,PCI等的AD线对地数值  请问是要插上PCI假负载测试吗?I/O那个要插什么测试啊?